[求助] 跑lvs时遇到了no labeled present的问题

楼主(2023-11-07):
跑lvs时遇到了no labeled present的问题,pin也是打在金属层上的,可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大家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快捷键L,创建对应金属标示层的Label试试呢?他这里说的 no LADELED nets present,是不是缺少叫LADELED的连线?

网友B:
试试用label,然后label转成pi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快捷键L,创建对应金属标示层的Label试试呢?他这里说的 no LADELED nets present,是不是缺少叫LADELE ...

是的,是缺少连线。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过不了,我又问了公司经验丰富的同事,他说在底层电路里不用管,只要顶层电路能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label,然后label转成pin呢

也不行,公司里面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只要顶层电路过了就行,底层电路不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缺少连线。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过不了,我又问了公司经验丰富的同事,他说在底层电路里不 ...

那应该是与别的模块互连用的。

网友C:
都过了,不需要管

网友D:
底层的label  跟顶层有冲突,可能底层的label  有的是虚拟连接导致。这种一般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过了,不需要管

嗯嗯嗯好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层的label  跟顶层有冲突,可能底层的label  有的是虚拟连接导致。这种一般不管。 ...

是的,我同事也是这么说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