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hdlLib中的adc_8bit_idela是什么架构的ADC

楼主(2023-11-07):
ahdlLib库里有一个ADC,这个ADC是什么架构的呢,不像是SAR啊

网友:
理想的,和架构无关。

网友A:
代码实现来看就是SAR,逐次逼近

楼主(2023-12-07):
引用 网友A:
代码实现来看就是SAR,逐次逼近

根本不想是sar

网友A:
Veriloga就是偏行为级描述,把系统抽象出来,不会什么细节都和电路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就是偏行为级描述,把系统抽象出来,不会什么细节都和电路一致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