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07):
最近在仿一个ldo,我轻载时(0A)时跑DC,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正确,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但是在跑瞬态重载向轻载切换时,功率管在轻载时截止,但此时LDO仍然在工作,我可否认为这是瞬态仿真的bug阿。。

aa

aa

网友A:
正常现象啊。电容上电荷来不及释放。

网友B:
这是因为电容上在这时候提供了电流,所以环路关闭了,你多跑一段时间等电容放电完成环路就会重新打开

网友:
环路瞬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啊。电容上电荷来不及释放。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电容上在这时候提供了电流,所以环路关闭了,你多跑一段时间等电容放电完成环路就会重新打开 ...

哥你说的对,我往后跑大概70ms的时候环路又重新打开了,我还想问一下,此时电容给谁提供电流啊,给反馈电阻吗。负载已经是0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你说的对,我往后跑大概70ms的时候环路又重新打开了,我还想问一下,此时电容给谁提供电流啊,给反馈电 ...

此时你的功率管是关闭的,负载电容放电从反馈电阻放,短时间内输出形成一个没有反馈钳位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你的功率管是关闭的,负载电容放电从反馈电阻放,短时间内输出形成一个没有反馈钳位的输出电压
...

好的  谢谢老哥哈,那我可否认为电容功率管关闭的时候,我的瞬态响应已经完成恢复了,剩下的只是电容放电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老哥哈,那我可否认为电容功率管关闭的时候,我的瞬态响应已经完成恢复了,剩下的只是电容放电 ...

不能,电容充放电也是你瞬态响应的一部分,大的负载电容能够帮助你减缓过冲,但也会拉长你的瞬态恢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电容充放电也是你瞬态响应的一部分,大的负载电容能够帮助你减缓过冲,但也会拉长你的瞬态恢复时间 ...

好吧因为是片外的电容,容值10uF,瞬态恢复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