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接口ip和SerDes

楼主(2023-11-07):
求助一个问题。一直分不清LVDS接口ip和SerDes的区别(1)LVDS传输的电流模,SerDes传输的CMOS电平对吗?
(2)LVDS接收器中没有均衡器,SerDes接收器中有CTLE和DFE均衡器,那是否可以认为LVDS传输电流模,传输过程中并没有衰减?
(3)如果(2)成立的话,为什么不都传输电流模呢?这样似乎更高效,那SerDs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4)LVDS接收器中一般用迟滞比较器进行数据的额判决,SerDes接收器中一般用动态比较器比如StongArm进行数据判决,为什么这两种接收器中的数据判器不一样呢?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serdes既可以是电流模CML,也可以是电压模SST

网友B:
个人理解,SerDes是串并/并串转换,把并行信号巧妙的转换成串行信号传输,这样就避免了并行传输需同步和偏移的问题。LVDS同SerDes相比,其实应用场景不一样的,LVDS的优点是低压,SerDes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
(2)LVDS传输的是mA电流,不代表没有损耗,最终的电流会和端接电阻(接收端)相乘,得到电压,损耗大小,得看传输线长短,如果损耗太大,导致眼图打不开,TX有时候也会用预加重。(4)参考LVDS的标准,(LVDS标准TIA-EIA-644-A-2001),LVDS的接收端信号不需要特别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des既可以是电流模CML,也可以是电压模SST

您好,您说的CML和SST是发送器或者接收器的架构吧?但是SerDes传输的是电压信号吧(也就是信道上传输的信号为电压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SerDes是串并/并串转换,把并行信号巧妙的转换成串行信号传输,这样就避免了并行传输需同步和偏 ...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
我确实在一些协议上看见LVDS会在TX端做预加重均衡器,但是接收器不做任何均衡功能。SerDes的话需要在TX、RX端都做均衡。毕竟TX的均衡能力有限,是否说明了传输电流信号衰减比传输电压信号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
我确实在一些协议上看见LVDS会在TX端做预加重均衡器,但是接收器不做任何均衡功能 ...

你是想知道,传输电压同电流相比,损耗哪个大。但是这里面因素很多,不能笼统的下结论,下面的连接提到一点。
损耗的大与小,我觉得得根据具体的需求来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知道,传输电压同电流相比,损耗哪个大。但是这里面因素很多,不能笼统的下结论,下面的连接提到 ...

好的,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
LVDS是serdes接口的一种

网友(2025-07-10):
serdes的电平是CML,LVDS本身就是一种电平。这是两种电平,不能直接对接。LVDS速率集中在几百兆,一般是跑通信协议用(寄存器的读写,配置下发)。serdes速率G级别起步,主要跑流量,流量包的发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