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环形振荡器的相噪曲线异常

楼主(2023-11-0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振荡器,采用的结构是四级差分环形振荡器,左边是四级环形振荡器,右边是输出buf,如图(a)所示,振荡器延时单元的结构如图(b)所示,输出buf的结构如图(c)所示,然后呢在做PPS+PNOISE仿真时,仿真设置如图(d)所示,发现它的相噪曲线出现了奇怪的情况,如图(e)所示,按照正常的相噪曲线,应该是保持下降的趋势,结果现在却出现了在高频偏处回升振荡的现象,请问各位大哥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你的beat frequency就24MHz,噪声谐波选的1阶,Pnoise仿真为什么要仿真到1G?你可以看一下job的log,我记得log会提示你频率的范围有点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eat frequency就24MHz,噪声谐波选的1阶,Pnoise仿真为什么要仿真到1G?你可以看一下job的log,我记得 ...

原因是这样的,最开始跑的范围是100Hz-100MHz,然后我发现在高频偏处的相噪回升现象,于是我就想把频率范围扩大一点看看更高频偏处的相噪是否会继续回升,结果就跟预想的一样,在更高频偏处的相噪十分糟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是这样的,最开始跑的范围是100Hz-100MHz,然后我发现在高频偏处的相噪回升现象,于是我就想把频率范 ...

你就算100MHz也不太合理吧,积分算相噪的时候大多算到载波的一半频率处,你还是先看看log是不是提示了频率范围的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算100MHz也不太合理吧,积分算相噪的时候大多算到载波的一半频率处,你还是先看看log是不是提示了频 ...

感谢提醒,我刚刚看了log确实报了这个warning,但是你知道的,我们通常只关心error,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忽略warning。

楼主:
感谢大哥的建议,我明白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之前仿振荡器的相噪时,因为那个振荡器的频率比较高,在100Hz-100MHz范围内仿相噪,不会出现超出频率范围的情况,所以相噪曲线是正常的,而现在这个振荡器的频率比较低,我直接惯性思维了,没考虑频率范围,加上仿真没报error,还以为是设计哪里的问题,仿真日志告诉我选定的频率范围应该为[0,relharmnum*Fund],即基频乘以relative relharmnum,如果基频是24MHz的话,范围应该为[0,24MHz],超出这个范围仿真器结果就不准确了,可能会发生错误。再次感谢大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的建议,我明白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之前仿振荡器的相噪时,因为那个振荡器的频率比较高,在100H ...

大哥承受不起,我也只是在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