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求助

楼主(2023-11-07):
1.metal的转换,M1换成M2等等
2.图层显示,只显示metal1或者其他图层

网友A:
1. 附件为迭层
2. 直接卸载bindkey 里面就行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

        list("<key>`"        "leSetAllLayerVisible(t)

                                        hiRedraw()"-------显示全部图层

        list("<key>1"        "leSetEnterLayer("M1")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leSetEnterLayer("CO")

                                       leSetEnterLayer("OD")

                                       leSetEnterLayer("PO")

                                       leSetEnterLayer("M1")

                                       hiRedraw()")                        ------显示poly od co m1,最后lsw在m1图层上

1022 Bytes, 下载次数: 2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B:
pteSetOnlyVisible(“Mn drawing”)只显示Mn 层

网友:
打开cellview,用dbOpenCellViewByType,获取CVid(变量设置为CV),

CV~>lpps,遍历访问到对应的layer层的lpp, lpp~>shapes再直接修改shape对应lpp的属性就行了,想改啥就改啥

网友:
忘记打了,回答的是第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附件为迭层
2. 直接卸载bindkey 里面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eSetOnlyVisible(“Mn drawing”)只显示Mn 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