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器的噪声应该怎么降低?

楼主(2023-11-07):
小弟最近用运放做了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但是在仿噪声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运放的噪声与连成开关电容放大器后的噪声对不上,想问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呢?

电路原理图如下:

跑了一下noise,可以看到低频时主要是1/f噪声,高频主要是热噪声

这是运放的noise summary

然后我把运放接到开关电容放大器里,这里我希望噪声落到运放上,所以接了理想电容和理想开关

然后我是用的pss+pnoise仿真,这里我不明白为什么高频时噪声会突然出现一个峰?而且低频时噪声好像也是以热噪声主导的

summary的结果也佐证了我的判断,一直是热噪声主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1.为什么接成环路后噪声会出现变化?这个变化是由环路的电阻电容引起的吗?应该怎样消除或者减弱呢?实际上我增加了开关电容电路的电容值,噪声好像没有很大衰减
2.为什么一直是热噪声主导?是因为运放的rout太大了吗?但是减小rout会减小运放的gain进而影响到精度,又应该怎样解决呢?
3.为什么高频段会出现峰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感谢各位大佬,大佬们帮帮弟弟吧

网友A:
quick check:
1, stablity --> noise peaking
2. gain: do you have a gain in the closed loop?
3. noise foldering? not sure if the S/H will cause the thermal to fold to low freq in your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ick check:
1, stablity --> noise peaking
2. gain: do you have a gain in the closed loop?

请问stablity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是稳定性的话,我跑了一个stb仿真,内部运放的PM在70以上,增益80dB以上。闭环增益的话我连成单位负反馈应该就是1?高频噪声折叠一般是什么原理呢?是因为外部的反馈环路引起的吗?谢谢大佬

楼主:
这里是内部运放的增益和带宽

网友(2024-05-08):
随便说一些哦,也不确定自己理解是否正确
单独仿真运放噪声,是输出噪声么。然后接成环路,输出噪声大致等于等效输入噪声。
个人觉的,PM应该没啥问题,反馈环路是电容比例的,基本没有引入新的极点
然后 flicker噪声,可能是类似offset 传不过去

网友(2024-12-12):
个人愚见:主要是因为你开关电容电路没有设计增益导致的,一比一的电容没有放大作用,无法降低等效输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