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单元电路

楼主(2023-11-07):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VCO都是全差分结构,但是今天在看论文的时候看到了这种4端输入,2端输出的结构,VCO的单元电路如图所示。请问这4端输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这种电路该如何分析,有没有参考文献之类的求分享。

网友A:
inn+和inn-应该就是差分输入,inp+和inp-应该可以用来改变斜率调谐用把,改变导通电阻从而改变时间常数tao,Icco也可以用来调谐的把,改变电流大小,从而改变导通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个人理解是这样。

楼主(2024-01-25):
引用 网友A:
inn+和inn-应该就是差分输入,inp+和inp-应该可以用来改变斜率调谐用把,改变导通电阻从而改变时间常数tao ...

我跑了仿真发现Icco和振荡频率是完全成线性的,这个怎么理解呢?我理解振荡频率和Icco成正比,但是为什么是线性的呢?还有振荡频率不是和时间常数有关吗,时间常数和Icco又有什么关系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