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设置布线限制

楼主(2023-11-07):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异形的数字模块,简单来说是三边的框形形状。
但是如果只在异形区域内走线,大概率不能布通。现在允许在三框包围的区域走线(只允许M6走线,只允许纵向走线)。

我知道如何添加各类Blockage,但是Blockage不能保证纵向走线。
请问如何设置一个满足要求的区域(指定金属层走线,指定只能纵向走线)?

网友:
你查一下  createRouteBlk

网友:
如果你M6本来这层就是纵向走线的  blockage里面也会是纵向的  如果不是 我暂时还不知道是否可以一层线设置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