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Abutment怎么实现

楼主(2023-11-07):
请问Pcell Abutment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在Pcell 脚本中实现Abutment需要的property,类似于abutClass,abutRule等,驾到abut的shape上。可以参考手册,把这些数据创建好后。调用器件时,就可以直接执行abutmen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ell 脚本中实现Abutment需要的property,类似于abutClass,abutRule等,驾到abut的shape上。可以参考手 ...

关键是abutFunc是怎么写的,看着event有1 2 3,尤其是2的时候是abutment的具体功能,请问这个2里应该怎么写才能保证达到我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