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3-11-07):
各位大佬,bandgap在做蒙特卡洛仿真时,温漂系数的平均值比FF、TT、SS工艺角下的温漂系数都大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参数的贡献值,找到是哪几个管子影响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参数的贡献值,找到是哪几个管子影响最大

感谢! 方便讲一下怎么查看吗?不太会查看

网友B:
是不是器件尺寸太小了?因为工艺角仿真是不考虑失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器件尺寸太小了?因为工艺角仿真是不考虑失配的。

我看了一下,前仿没问题,后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方便讲一下怎么查看吗?不太会查看

mismatch contrib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smatch contribution

大佬您好 我想求教一下 看到管子失配影响了 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 我想求教一下 看到管子失配影响了 应该怎么修改?

减小mismatch一般有两个方向:增大支路电流或增大尺寸。再就是改结构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C:
减小mismatch一般有两个方向:增大支路电流或增大尺寸。再就是改结构

请教一下,为什么增大支路电流可以减小mismatc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