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C 低通滤波器output buffer结构

楼主(2023-11-07):
求助:设计了一个Gm-C低通滤波器,在设计output buffer的时候由于寄生电容太大,它也影响了LPF的负载,导致跑蒙特卡洛仿真时失配严重,之前也试过用源随器结构,但是线性度不是很高,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output buffer既可以满足高线性度,寄生电容也小不会影响截止频率。

网友A:
和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现在有解决思路了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现在有解决思路了没呀?

还没有,等待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