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的输出电压摆幅定义

楼主(2023-11-07):
想知道到底怎么定义的,如果是一个folded cascode的全差分,如果是输出电压摆幅是+-3V意思是不是输出的两个正负节点一个是+1.5一个是-1.5,然后我左边减右边是+3V,右边减左边是-3V,还是单纯的左边要3V右边要-3V。

网友A:
可以看漏端的输出电压差,按照你这个需求,感觉应该是正3V负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漏端的输出电压差,按照你这个需求,感觉应该是正3V负3V

这种结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