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参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11-07):
为什么我画的与门提参后上面显示多了这么多晶体管,这种情况是版图哪里画错了呢,我画了两遍还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错我再画好几遍估计都还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后仿真也不对,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没啥问题,它把你finger数拆开了而已。你堆叠在一起的原因是你提参的时候摆放的位置选择了按照原理图,选成阵列就好了。

网友:
你看见@后面的数字了吗,那个就代表这是你对应管子里的几号管子,m=3,这里你就会看见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