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N0p$y$ EUC1ide 2022如何patch

楼主(2023-11-07):
如题,在win11下安装了$Cl 2022.12,并使用了pubkey和check_sum进行patch,license可以全部check out。同时使用了pubkey和check_sum Patch了EuC1ide 2022.06,license可以全部check out。

但是启动EuC1ide后,提示如下

如何Crack,大神们给个解决方案啊。感觉tanker的patch工具对2022版的软件失效了,也可能$家使用了新的license 演算算法。
同时分享Euc1ide 2022.06

https://pan.baidu.com/s/1zN_SAY0UkD6HpERZxWUwVQ
提取码:iuoz

网友:
支持。 还没用上IDE。 Vim 就是我的IDE。

网友:
先启动一次,会产生新文件,再用pubkey 或FlexNetLicensePatcher patch

网友:
"使用了pubkey和check_sum Patch了EuC1ide 2022.06"我使用软件patch,并没有一个文件被改变啊,等效于没patch?另外根据楼上的"
先启动一次,会产生新文件,再用pubkey 或FlexNetLicensePatcher patch",也还是老样子

楼主:
我用论坛中的2020.12版的Euc1ide(linux版本),不用patch,只需要patch $CL 2020.06,可以直接启动该软件,并且Euc1ide的几个feature都能check out,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觉得还是scl_keygen生成的license已经不能被$y家2022及之后的版本识别了,那一定是$y家新版本软件更新了相关合法license检查的算法了。寄希望于右大神能出个新的支持2022版本的scl_keygen

网友:
现在的破x足够用了。

网友:
有Linux版吗

网友A:
我的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可以

哥你是咋破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你是咋破的啊,,,,,,

好像不需要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需要破解

打开当然没问题,我点一下编译,或者创建一个项目,写个'v文件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可以

打开当然没问题,我点一下编译,或者创建一个项目,写个'v文件就不行了,提示linvalid licen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当然没问题,我点一下编译,或者创建一个项目,写个'v文件就不行了,提示linvalid license
...

确实,需要先打开一次,在进行patch就好了  2022和202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先打开一次,在进行patch就好了  2022和2023都可以。

能说一下crack的具体的流程吗?多谢。

网友C:
测试了一下,跑一遍以后,会产生一个LicenseJNI-windows-64.dll,patch掉它即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DLL是通过哪几个文件编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跑一遍以后,会产生一个LicenseJNI-windows-64.dll,patch掉它即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DLL是通 ...

虽然不再抱license invalid了,但是也不能实时检查rtl或是uvm的问题了。等于安装了一个没有$y家任何功能的I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跑一遍以后,会产生一个LicenseJNI-windows-64.dll,patch掉它即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DLL是通 ...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虽然不再提示invalid license了,但EuC1ide的功能也没有了,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IDE。

网友:
别折腾这个了,建议vscode + dvt

楼主:
给个详细的教程吧。是我哪一步做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个详细的教程吧。是我哪一步做错了吗?

我看到的是要把src文件加到.cud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是要把src文件加到.cud里

成功了。多谢。确实要把RTL文件放入到cud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是要把src文件加到.cud里

网友B:
大哥你有linux版本的安装包吗,我还想蹦跶蹦跶试一试……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网上下载的解压直用的euc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有linux版本的安装包吗,我还想蹦跶蹦跶试一试……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网上下载的解压直用的euc有问 ...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uclide&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6749&extra=&highlight=euclide&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