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23-11-08):
在cadence中搭了一个LDO,基准采用理想电压源,仿真瞬态响应时遇到了问题

在外部流过不同电流时进行环路稳定性仿真,发现在GBW以外的相频曲线会往上变化
在对输入电压进行瞬态仿真(4V到5V跳变)时,输出震荡稳定不下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stb仿真

stb仿真

输入瞬态仿真

输入瞬态仿真

网友A:
提高仿真精度看看,用conservative那个

网友B:
这还是个stb算法问题,有些情况下这种上翘的相位曲线你可以把它翻下来看做向下降低的,你看看它敲的幅度往下翻是不是已经低过0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右半平面的零极点,但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仿真精度看看,用conservative那个

谢谢,输出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个stb算法问题,有些情况下这种上翘的相位曲线你可以把它翻下来看做向下降低的,你看看它敲的幅度往 ...

相位平的那里是91°,往上翻了20°左右,看作往下翻的话相位裕度应该在70左右,没超过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输出稳定了

你这个结构有论文吗,我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有论文吗,我想看看

这个结构的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