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如何确定一个数字单元的最大扇出的能力,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3-11-08):
我想去确定一个反相器的最大扇出能力,他的标准是什么?是能驱动多大的负载电容时,其 rise_time fall_time 有什么严格要求?

网友A:
就看transition有没有变大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transition有没有变大喽

相对与原来的transition 多出了多少呢?  50%  80%,希望老哥您提供一个经验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对与原来的transition 多出了多少呢?  50%  80%,希望老哥您提供一个经验值
...

fab一般会有建议值,我看TSMC建议data路径T/3,clock路径T/6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与原来的transition 多出了多少呢?  50%  80%,希望老哥您提供一个经验值
...

。。。。。。。。发个帖子怎么还审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一般会有建议值,我看TSMC建议data路径T/3,clock路径T/6

谢谢   !    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