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ic可以用gmid方法吗

楼主(2023-11-08):
研一小白 想问一下在网上看到的gmid设计方法都是运用在运放上,我现在在做PA,能用gmid设计方法设计PA吗?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大概确定管子的W呢?感恩各位大大

网友A:
可以啊,只要gm能确定下来就可以用gm/ID方法做siz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gm能确定下来就可以用gm/ID方法做sizing

那可以请问有相关书籍或者资料能查阅高频下gmoverid的取值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取到一个相对合适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