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辅助电路分析

楼主(2023-11-08):
最近在仿一个LDO,不知道下面电路的功能,我原先以为这是瞬态增强电路,经过分析,负载为重载时,VG下降,VA也会下降,M3的电流上升流过SF,起不到对功率管栅极放电作用,排除是瞬态增强。我怀疑可能是在重载时为了降低SF的输出阻抗,从而将功率管栅端极点往高频推,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对,因为我仿真发现无论有没有这个电路,轻载和重载都是稳定的,想问一下贴吧大神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过流保护吧

网友B:
同楼上,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吧

不是的,过流保护首先得有一个对比的电流或者电压,这里没有,过流保护的电路我已经找到了,是另外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过流保护电路

不是的

网友:
看着像是个动态偏置,给vg点下面的管子提供动态电流的,看起来没啥用

网友C: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电流反馈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电流反馈补偿

我也不懂,感觉不如把源极跟随器变成超级源随器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电流反馈补偿

仿真出来看,确实是电流反馈补偿,大负载情况下相位裕度改善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看,确实是电流反馈补偿,大负载情况下相位裕度改善了很多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快速上电时,避免LDO的输出过充太大的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