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的疑惑

楼主(2023-11-08):
最近在学习PMOS LDO PSR相关的设计,也看了不少文章。

但一直有个疑惑,文章中通常都只给出重载和轻载的结果,但不会去说明负载是恒流源还是电阻。
但从PSR和频率补偿的角度,两者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例如:
负载若是电阻,则LDO输出节点对应的极点会更高,尤其是在重载情况下,可以选择的频率补偿方式也就更多。
同时重载情况下,对应的PSR因为输出到地阻抗的减小而改善。

像JSSC18_Y.Lim_An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High PSR at All Frequencies From 10 kHz to 1 GHz Using an Adaptive Supply-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

这篇显然就是电阻负载,输出级极点直接作为次主极点,不通过miller补偿的方式推远次主极点,轻载也可以通过SRC产生补偿零点。当然代价还是带宽较低
Yan Lu FVF LDO的文章似乎也是类似的负载

负载若是恒流源,则输出级的增益相对更高,极点更低,则需要通过Miller补偿来推远次主极点。若轻载且负载电容较大情况下,不易通过造零点的方式稳定环路,这导致PMOS必须有最小电流,静态功耗较大,或者通过修改补偿电容降低带宽。

目前只推导至,cascode Miller补偿的方式,PSR能获得较好的性能。但轻载的时候就比较疑惑了,没想到很好的补偿方式。

确实不太清楚,一个模块的电源看入的阻抗到底是阻性的还是恒流源这种高阻情况的。希望能有前辈解惑。

才看了两周左右的文章,经典的教科书 (Rincon等)还没有时间细读,如果有理解错的地方,也希望有前辈解惑

网友A:
轻载重载都是你要补偿的情况,有些会用track来补偿,负载是恒流源或者是电阻你的稳定性都应该是稳定的,一般用电阻就行,除非你的电路有很多高压部分用电阻可能收敛不了的时候再用恒流源强拉,或者你想要比较方便跳载的时候用理想源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重载都是你要补偿的情况,有些会用track来补偿,负载是恒流源或者是电阻你的稳定性都应该是稳定的,一 ...

感谢您的回复,确实轻载重载都是要补偿的。只是不同的负载类型会影响我们补偿电路的方式,就像我说的两种情况。

如果只是一种负载的话,感觉调起来可能没那么麻烦。
所以才想问一下实际设计会用什么负载。主要考虑的是不同的电路模块从电源看入的等效情况。当然感觉这样都要思考还挺麻烦的。orz

确实从您说的方式来看,电流源对于仿真来说是更加方便的。
track是指监测Power MOS的输出电流吗,确实是一种合理的方法,看到的一些文章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一个模块的电源看入的阻抗到底是阻性的还是恒流源这种高阻情况? 实际都有,所以两种都要考虑。

网友(2024-10-17):
为什么恒流源负载和电阻负载会导致不同的低频增益呢,求解答

网友:
我最近在做LDO,发现恒流源负载和电阻负载在相同输出电流下低频增益不同,想知道这是说明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