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异步路径优化问题?

楼主(2023-11-08):
最近做一版设计时,遇到一个异步时钟之间路径检查问题,

place_opt_design 时,没有对这些路径做优化工具貌似没有识别到这些异步路径,这些异步时钟之间设置了max_delay,导致place后时序很差,
问了前端,他们说这些异步时钟之间有path需要检查

1.怎么样才能让工具palce以及后面的的流程都去优化这些路径呢?

2.通过设置path_group能让工具优化吗?

求各位大佬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max delay设置进去了吗?报一下有没有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 delay设置进去了吗?报一下有没有约束

设置进去了,正常report_timing可以报出来,但是optDesign Final Summary 时识别不到这些路径,timeDesign summary 就会包含这些路径

网友B:
时钟有写到一个group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有写到一个group里面么?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什么意思

set_clock_groups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将异步时钟放到一个group

网友C:
set_max_delay咋约束的?只要求data path间的delay,算不算clock net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clock_groups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将异步时钟放到一个group

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_max_delay咋约束的?只要求data path间的delay,算不算clock network?

约束sdc中写的是:

set_max_delay  xxx -from [get_clocks clk_xxxx] -to [get_clocks clk_yyyy ] -ignore_clock_latency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约束sdc中写的是:

set_max_delay  xxx -from [get_clocks clk_xxxx] -to [get_clocks clk_yyyy ] -igno ...

这么约束没问题,异步之间检查data path delay常用方法,
想办法把max_delay的path设个group,给最高优先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约束没问题,异步之间检查data path delay常用方法,
想办法把max_delay的path设个group,给最高优先 ...

没有用吧,optDesign 都没有识别到这些path

网友(2024-06-26):
引用 楼主:
设置进去了,正常report_timing可以报出来,但是optDesign Final Summary 时识别不到这些路径,timeDesign ...

朋友你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呀,是innovus版本问题,还是某些option问题

网友:
加在一个group里加上allow_path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