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RC和前仿结果有一定差距,正常吗

楼主(2023-11-08):
做了一个Bandgap,有三路输出,最外侧的一路偏置输出,后仿结果比前仿结果大了12mV,即使提NORC也是大12mV,提R+C+CC和提NORC,仿真结果几乎一致,不知道是不是二阶效应引起的

网友:
提c+cc 看一下仿真结果,判断是不是寄生电阻导致的。

网友:
很正常,有可能是寄生电阻,也有可能值匹配没有做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