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有电流源,怎么在不删除的情况下,过lvs

楼主(2023-11-08):
(图片)

网友A:
让design 设置lvs_ignore

网友:
在.simrc中加上

网友(点评):
是不也可以在include里滤掉

楼主:
大佬  你说的  .simrc 这个文件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design 设置lvs_ignore

这个设置,不就变成断路了吗?版图实际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你说的  .simrc 这个文件在哪里?

工作目录下,建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