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长短

楼主(2023-11-08):
想请教各位网友一些问题,我这边有reg2icg的问题,reg的时钟树很长,且位置距离端口很近,因此我尝试使用set_ccopt_property insertion delay的方式长短时钟树,但是cts后的时钟和没有长短时钟树的结果相差不大,请求各位网友大神解答一下,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看他和哪个时钟在做balance,或者把这个点ignore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他和哪个时钟在做balance,或者把这个点ignore掉

这个是在log里面看还是在rpt里面看?我也一直有这种疑问,怎么找到和那个sink点做balance导致不合理得长长了,谢谢!

网友:
可以单独做cluster,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log里面看还是在rpt里面看?我也一直有这种疑问,怎么找到和那个sink点做balance导致不合理得长 ...

get_ccopt_property -pin * skew_groups_ac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他和哪个时钟在做balance,或者把这个点ignore掉

加了dft reg所在的skew group再复杂了!就是单纯的想set——ccopt porperty insertion的方式做短时钟树,就是长不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dft reg所在的skew group再复杂了!就是单纯的想set——ccopt porperty insertion的方式做短时钟树, ...

前一级没有余量了吧,先看下前一级有没有余量,能不能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级没有余量了吧,先看下前一级有没有余量,能不能做短

前面一级没有余量就不能做短?这个不太可能吧!顶多没有余量前面的setup坏了,不可能不给我做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dft reg所在的skew group再复杂了!就是单纯的想set——ccopt porperty insertion的方式做短时钟树, ...

看一看,分析一下能不能单独设置一个skew group,不与其他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分析一下能不能单独设置一个skew group,不与其他balance

嗯,我就是单独设置的skew group让时钟树长短了 ;现在就是不理解为啥使用set-ccopt property insertion命令无法长短时钟树原因是啥!

网友D:
应该是reg的前一级没有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reg的前一级没有余量了

没有余量不会长短?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余量了他还是会长短,但是会破坏上一级的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