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sh 定义的变量,如何在calibre 里面用

楼主(2023-11-08):
想写一个批量跑drc 的脚本。我想用gds 文件名当做drc result的文件名,在drc.cal 里面也需要gds 文件名来设定PATH。可是直接在drc.cal 里面写$filename 不起作用。请大神帮忙给些建议。

网友:
好像是需要先定义环境变量才能在drc.cal里面调用。图形化跑完后会生成一份_drc.cal_的文件,可以用sed来修改cell的名字就行了吧,这样就不需要修改drc.ca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