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找短路的方法讨论贴

楼主(2023-11-08):
     一直用calibre的LVS和DRC做的版图验证,好多次在比较顶层的版图上找短路花了好长时间,虽然我在cadence论坛上看国外很多人其实是用PVS的LVS来寻找短路,或者用VERIFY里面的short locator来找短路,我想尝试但是公司服务器里边根本没有PVS或者Extractor所需要的规则文件。

    我习惯在LVS的RVE列表里面先在net部分找那些layout有但是schematic没有的net,一般那就是短路的线,但是这种方法在顶层用起来太耗时间,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找short的(LVS里面明显显示的short咱们就不讨论了

网友:
切一段一段切起来挺快啊

网友A:
calibre -short,有这个功能后,就感觉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short,有这个功能后,就感觉简单了,,,

大佬,在Calibre下拉菜单吗,妹看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在Calibre下拉菜单吗,妹看见啊

看下是不是指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指的这个?

谢谢大佬,我是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指的这个?

设置完跑LVS的话,RVE报告里面哪儿可以看这个short isolation啊,感觉界面没啥变化啊

楼主:
说明里面说是这么调会出现这些tool bar,是要除了那些选项以外,还要去改LVS RULE FILE吗

楼主:
我设置完以后LVS的RVE界面咋啥都没

网友C:
楼主PDF能分享下吗?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PDF能分享下吗?感觉不错

RVE报告里面有一项help,打开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完以后LVS的RVE界面咋啥都没

能把报的错截个图看一下吗?

网友:
lvs option-->short-->output shourt by layer,电源和地短路处的层会直接标出来,找了一下午的错误用这个直接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完以后LVS的RVE界面咋啥都没

需要跑完lvs后在界面会有红色小闪电,然后在那个界面会显示短路层,点亮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里面说是这么调会出现这些tool bar,是要除了那些选项以外,还要去改LVS RULE FILE吗 ...

只有模块端口与端口之间短路才会报出来,端口与内部信号短路不会在这里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有模块端口与端口之间短路才会报出来,端口与内部信号短路不会在这里显示
...

你在你的版图上把觉得短路的线打上label,就会出现小闪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你的版图上把觉得短路的线打上label,就会出现小闪电了

对,一般是信号线和电源地短路了,但是不好找短路的具体位置,这时候在信号线打个label,lvs short 报告就会高亮短路的位置。

网友:
calibre option里的short只能报出两个打pin的net之间的short,如果是内部线short就不会报错,建议在short的两根线上各打一个pin再runlvs 这样就会报出短路,就很方便查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