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哥,版图中check打孔是否充分的rule怎么写!

楼主(2023-11-08):
本人想写一个关于版图top的DRC验证的rule,主要想实现的功能是可以检查出金属上打孔是否充分。换句话说就是不同金属层同一信号它们交叉的地方如果没有打上孔就会报错。

网友A:
之前写的一个缺孔和少孔的相关的,可以参考一下。那些变量根据drc rule自己设置就行了。核心其实是同一条net的识别问题。

网友B:
我的思路是:先用NET、NET AREA RATIO提出某条线,然后选出交叉又没打孔的地方,再判断是否需要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思路是:先用NET、NET AREA RATIO提出某条线,然后选出交叉又没打孔的地方,再判断是否需要打孔 ...

请问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参照吗,语法我老是写不对报错。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参照吗,语法我老是写不对报错。万分感谢

不好意思,没有具体例子。如果你版图规模小的画,可以先点亮需要查看的线,然后保存为layout。再选出交叉没孔的地方就行。规模大的话,点亮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具体例子。如果你版图规模小的画,可以先点亮需要查看的线,然后保存为layout。再选出交叉 ...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
仅供参考

check_V0{@
      M0_M1  = M0_0  AND M1 CONNECTED
      M0G_M1 = M0G_0 AND M1 CONNECTED
      error1 = M0_M1 NOT (M0_M1 INTERACT V0 )
      error2 = M0G_M1 NOT (M0G_M1 INTERACT V0)
      error1 OR error2

  }

网友:
刚才那个只是相邻层的检查,隔层的比如M1到M3的孔缺失只要重新定义M1 AND M3 CONNECTED然后再去排除M2就行了,,我现在也是自己慢慢学着搞这些,太深奥的还是不懂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A:
之前写的一个缺孔和少孔的相关的,可以参考一下。那些变量根据drc rule自己设置就行了。核心其实是同一条ne ...

太模糊了,都分辨不清

网友C(2025-11-25):
引用 网友D:
你好,排除m2这种大概是怎么实现的,可以说一下吗

A=M1 AND M3 CONNECTED

A NOT INTERACT M2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1 AND M3 CONNECTED

A NOT INTERACT M2

这只是差有无,足够与否得用AREA来查via1和via2在此区域密度,这个值得由自己定义了

网友:
感谢,之前写得时候其实我已经用另一个思路写了,大概是先找到所有其他信号的otherm2,然后相同信号m1和m3交叠的区域减去otherm2,然后通过size的方式把宽度不符合的给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