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约束问题

楼主(2023-11-08):
在写SDC时,是不是直接在PLL的output pin上create clock 而不用根据input pin上的ref_clk来进行generate?还用不用对PLL加入其它的约束了?

网友:
一般是直接定义master clock,因为PLL输出的时钟跟输入时钟之间一般不需要作同步考虑
其他约束问PLL ven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