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我是初学者,帮小弟看看这个折叠运放的CMFB该怎么做

楼主(2023-11-08):
电源电压是1.8v,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共模电平这么高,大伙帮忙看看是哪出错了

第一个是没加CMFB的
第二个图是加了以后,但是基本没变化
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对请大伙们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那一般这种结构怎么加共模反馈,我看书上有用开关电容的。还是说用线性区的mos管,可是那样的话怎么 ...

不想用开关电容的话,可以考虑在差模输出端用一级source follower隔离一下再用电阻来取共模,不过这样的共模值比你的输出共模低一个VTH,用于共模反馈的OP的另一端也得加这么一个source follower。而且source follower限制了你的输出工作范围。

网友A:
folded cascode靠的是高输出阻抗来提供足够的增益,你现在用电阻取共模,OP的增益没了。

网友B:
are you using open loop for si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lded cascode靠的是高输出阻抗来提供足够的增益,你现在用电阻取共模,OP的增益没了。 ...

那请问折叠cascode需要用哪种CFM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e you using open loop for sim?

对的,需要闭环吗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lded cascode靠的是高输出阻抗来提供足够的增益,你现在用电阻取共模,OP的增益没了。 ...

哥,那一般这种结构怎么加共模反馈,我看书上有用开关电容的。还是说用线性区的mos管,可是那样的话怎么确保mos工作在线性区呢

楼主:
我还在b站看到了这个结构,但我试了试也没成功,而且这样也没有放参考电压,能把运放的共模输出拉到0.9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在b站看到了这个结构,但我试了试也没成功,而且这样也没有放参考电压,能把运放的共模输出拉到0.9v ...

你这个图里面写着500欧姆的电阻应该就是负责调整你的输出共模的,你可以通过扫描阻值找到合适的位置。

但是吧,PVT的问题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用开关电容的话,可以考虑在差模输出端用一级source follower隔离一下再用电阻来取共模,不过这样的 ...

好嘞,多谢,我先去试试

网友:
接入CMFB后,五管OTA右边输入管子的漏极也就是Vp,正好等于0.9V,很少见。按理说你给了CMFB这么大电流,肯定不存在带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