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进制电流镜的版图匹配

楼主(2023-11-08):
如题所示,如果我想做一个二进制的电流镜,比如电流镜的宽长比依次为1,2,4,8,16,这样的话版图怎么匹配呢?如果做交叉匹配的话,1和2数量不够,如果只做横向共质心匹配的话,做出来后是一个长度很长但是高度很窄的图形,问问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的布局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
D F 8 F 4 F 2 F 4 F 8 F D
D D 8 F 8 F 1 F 8 F 8 D D
D F 8 F 4 F 2 F 4 F 8 F D

网友:
把单位电流镜做成一个单元,尽量做成正方形。二进制所需要的总的电流镜单元是2^N-1,加上dummy后可以做成一个矩阵。把电流源放在中间,周围排电流镜,应该可以做成近似共质共心的版图

网友A:
D代表dummy,如果宽度还是不合布局要求,也可以放5行,对称摆放空白地方填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D代表dummy,如果宽度还是不合布局要求,也可以放5行,对称摆放空白地方填dummy

好的 谢谢 请问上下还需要在摆放dummy吗 因为这样的话中间是四周都有 两边的话只有两个

网友A:
面积允许的话四周都放dummy当然最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允许的话四周都放dummy当然最好啦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4-05-20):
二楼大佬,这个F代表什么呢?电流源分成16个fing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大佬,这个F代表什么呢?电流源分成16个finger?

二进制F就是16

网友:
多谢多谢,想歪了

网友C(2025-05-11):
mark,trim电流镜用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ark,trim电流镜用到了

請問trim電流鏡是甚麼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trim電流鏡是甚麼意思呢

一般运放trimVOS的话需要trim电流或者trim电阻,trim电流精度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运放trimVOS的话需要trim电流或者trim电阻,trim电流精度更高一些。

請問前輩您有這方面的資料嗎,想學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