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道题的输入阻抗是怎么求呀 是用到加载的知识点吗

楼主(2023-11-08):
(图片)

网友:
从vin看过去,输入阻抗=Rs +(RF+RD)/(1+gm*RD); 电压并联负反馈,Zin电阻小;

网友:
需要用到负反馈知识
这是并联-并联负反馈,
Rinf=Rin/(1+Beta*Aol)
当然我建议直接画小信号模型暴力求解了, 别纠结于Aol等了,只需要记住Rin会被折算变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