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IC617 smic0.18 pdk 安装问题

楼主(2023-11-08):
各位大佬,pdk装不上,smic0.18的库,运行./SMIC_PDK_instal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virtuoso,但是没有后续选择金属的选项,如附件图所示

截图

截图

网友A:
smic180的工艺库安装是不是要使用 virtuoso绝对路径 + SMIC_PDK_install 命令执行? 例如 /home/software/**/bin/virtuoso SMIC_PDK_inst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180的工艺库安装是不是要使用 virtuoso绝对路径 + SMIC_PDK_install 命令执行? 例如 /home/software/* ...

你试过这样可行吗?

网友(2024-09-06):
不对,SMIC 的 PDK 安装的要求是你要先准备好Virtuoso 需要的环境变量,也就是当你可以直接用 virtuoso 命令启动 virtuoso 的时候这个环境变量就准备好了。一般是用 $. .bashrc 或者 $ source .bashrc 来export 出去一系列 Cadence 软件需要的环境变量。当环境变量准备好了之后,再执行SMIC PDK 的安装脚本 $ ./SMIC_PDK_install , 这个SMIC PDK 安装脚本在运行的时候需要调用一系列 Cadence 套件里的可执行程序,所以需要你在运行PDK 安装脚本之前先准备好 Cadence 需要的环境变量。这时候 SMIC 的 PDK 安装脚本就可以正常运行并显示出各条选项让你选择配置了。

网友: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