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分频电路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23-11-09):
这是一个三分频电路,在生成generate clock的时候是不是只要定义在clkout上就行了?另外这类电路还需不需要其它约束了?

网友:
是的,寄存器后面不用定义

还需要set_clock_gating_check保证没有毛刺,要保证clk为低电平时min_clk没有跳变,clk为高电平时max_clk没有跳变: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hold -low [get_pins MUX/D0]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hold -hight [get_pins MUX/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