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名字显示问题怎么批量勇skill语言修改

楼主(2023-11-09):
管子的cell name是pch,但是symbol显示pch_ull,q一下管子,apply一下pch_ull就变成了pch,这个怎么批量修改呢?多谢大家

网友:
可以写几句脚本吧,对你想批量修改的管子进行apply的循环操作。

网友A:
schHiSelectByProperty( "select" "cellName" "==" "PCH" )
schHiObjectProperty()
schObjPropForm->objScope->value="all selected"
_hiFormApplyCB(schObjPropForm)
hiFormDone(schObjPropForm)

网友:
这儿正常显示的是model name,而不是cell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HiSelectByProperty( "select" "cellName" "==" "PCH" )
schHiObjectProperty()
schObjPropForm->objSco ...

十分感谢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