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中有test mode 那么是不是也相应的写一份SDC

楼主(2023-11-09):
在设计的block中有func clock和test clock ,这个test clock的路径也需要去写SDC约束吗?

网友:
当然需要,尤其是scan这种路径都完全不一样。
不过有些test mode sdc能轻易地merge到func mode下的话也通常会做merge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MMMC,需要增加test mode,去读test clock分析。个别公司会把test clock merge到func 约束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