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rbs 定义产生和测试验证

楼主(2023-11-09):
1、PRBS的定义:
PRBS 码的周期长度与其阶数有关,常用的阶数有 7 、 9 、 11 、 15 、 20 、 23 、 3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BS7 、 PRBS9 、 PRBS11 、 PRBS15 、 PRBS20 、 PRBS23 、 PRBS31 。对于 n 阶 PRBS 码,每个周期的序列长度为 2^n-1 。在每个周期内,“ 0 ” 和“ 1 ” 是随机分布的,并且“ 1” 的个数较“ 0 ” 的个数多一个,连“ 1 ” 的最大数目为 n ,连“ 0 ” 的最大数目为 n-1。

一、常用的本原多项式:
PRBS3 = X3+X2+1
PRBS7 = X7+X6+1
PRBS9 = X9+X8+1
PRBS11 = X11+X9+1
PRBS15 = X15+X14+1
PRBS20 = X20+X3+1
PRBS23 = X23+X18+1
PRBS31 = X31+X28+1
二、以PRBS3为例
PRSB3= X3 + X2 +1;以X1 X2 X3代表移位寄存器

X3给到输出output,X3异或X2结果给到X1,以2^3-1 = 7为周期循环

2、prbschecker目的用来检测transceiver发送处理的prbs码型是否正确,主要的原理为:以PRBS7为例,对应x6与x7 异或产生x1,因此为了判断输入码型是否为prbs7码型,用x6与x7的异或结果和x1的结果进行同或,如果输入码型为为prbs7码型则x6与x7与x1的数据异或结果为0;
veriloga模型验证输出prbs是否正确,见附件

772 Bytes, 下载次数: 12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prbs7checker

网友(2024-05-21):
没啥东西啊

楼主:
附件里面prbschecker.txt是对应prbs7的datacheck代码哦!

网友A(2024-10-21):
如何通过修改tap和sed生成完全相反的码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通过修改tap和sed生成完全相反的码型

相反是指顺序反的还是指1/0数据是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反是指顺序反的还是指1/0数据是反的

0/1相反,顺序倒没关系。主要想验证下完全相反的码型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相反,顺序倒没关系。主要想验证下完全相反的码型对信号的影响。

那加反相器不是更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加反相器不是更容易

我是想着在HSPICE的仿真中通过控制Seed和tap,来生成相反的码型。反相器的方式能作为HSPICE的输入码型灌入吗?

网友B(2025-01-07):
下载的文件
没啥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文件
没啥东西啊

下载的文件只是给出了简单的prbs7的checker的veriloga模型,前面有原理部分的讲解,下载的文件只给出了prbs7的模型写法。

网友C:
但給了periodic jitter就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給了periodic jitter就有問題了

是不是给错了,这个是已经验证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