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该如何验证?

楼主(2023-11-09):
以SDRAM接口为例,其控制器的核心是状态机,包括行激活、列地址、行关闭等状态,在不同状态输出不同的控制信号和地址。

如何验证状态机的功能是否正常?
激励可以用带约束随机生成,我的问题是如何在scoreboard比较输出的控制信号是否正确?真实的输出控制信号跳转如何记录,以及正确的输出控制信号怎么得到呢?状态机的状态一般不是输出信号,要如何监控呢?

网友A:
随便找个vip SDRAM 网上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vip SDRAM 网上到处都是

好的,谢谢您哈,我还只是研一的学生,处在信息茧房里很多业界理所当然的事情都还不知道。

网友:
也许用断言去检查这种信号时序的正确性更好,scoreboard尽量去检查功能上的正确性。

网友:
这种用formal 形式验证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