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衡量负载电路的寄生电容对LDO稳定性影响?

楼主(2023-11-09):
在项目开始之前,LDO并不知道自己的负载电路会在输出贡献多大的寄生电容,如果恰巧主极点还在里面,这时候输出点的电容对稳定性的影响是很大的,此时稳定性如何考量?

网友:
项目开始的时候不会对负载电容进行预估吗?留够裕量就行了吧

网友:
如果你是片外负载电容,那你很少需要考虑这个,因为内部电路会在电源上产生的电容一般不超过nf级,如果你是capless,那你就要提前评估可能会在这里产生多大的负载电容

网友A:
这个都是预估的。看你的负载是什么。如果是soc,你预估1-10nF,也是很正常的。保证都能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预估的。看你的负载是什么。如果是soc,你预估1-10nF,也是很正常的。保证都能稳定就可以了 ...

感谢回答

Q1: 如果是SOC,请问估算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估的? 1~10nF这个区间范围还是很大的

Q2:另外如果不是SOC,而是某些模块电路,通过什么方式来算出负载电路的等效电容大小?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