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Extraction Results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

楼主(2023-11-09):
这个后面知道需要在LVS Options———supply中将电路中的电源和地线的名字输入进去,但是当电路中存在AVDD、DVDD等多个电源时,应该填哪个,还是说这些都需要写进去?

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如果不解决是否对LVS有影响呢?

网友A:
也就是个警告 不打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个警告 不打紧

这个警告对后面的流片什么的有影响吗

网友:
ERC一定要查的哈,把所有电源地名称全部定义,出现ERC的位置对照layout和电路进行确认

网友B:
1都填2没影响,但你ERC先检查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都填2没影响,但你ERC先检查完

请问ERC有问题,那么lvs显示笑脸和对号算验证过了吗?

网友:
不算,ERC得过,

网友:
LVS笑脸,ERC错一般就是阱浮空问题

网友:
erc需要一项一点一点看报错的位置,确认报错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RC有问题,那么lvs显示笑脸和对号算验证过了吗?

不算,ERC很重要啊,按理说ERC应该单独分开来成DRC,LVS,ERC,但LVS和ERC一起跑的,所以必须得把ERC解完,但也不一定要解完,有些floating是版图专门做floating的,ERC要报错,可以忽略,但必须要去确认ERC每一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