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skill进行工艺移植

楼主(2023-11-09):
请问一下论坛大佬有没有人用过兔二思的skill代码进行过工艺移植,mos管工艺尺寸都转换成功了,但是电阻电容由于工艺不同,相同尺寸下的阻值容值有差异,而导致转换后的阻值容值显示值与实际值不同,再重新修改后,才会变回来,也用过callback文件,但似乎不起效果,所以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遇到并解决过这个问题!!

楼主:
顶一下,蹲个大佬解答

网友A(2024-05-07):
朋友  方便分享一下兔二思的skill代码

网友:
这个在转换的时候选择重新create instance就可以了 在刷一下cdf,应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方便分享一下兔二思的skill代码

额,直接再贴吧搜工艺移植兔二思应该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直接再贴吧搜工艺移植兔二思应该就有了

多谢  收到了 在知乎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