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方法

楼主(2023-11-09):
求教各位大神,在生成gm/id查询表时,脚本运行报错,希望各位帮忙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应该咋解决:

楼主:
这个问题原因找到了,matlab脚本调用仿真器进行仿真时,得到的数据只有mos管的4端电流和电压,得不到脚本能识别的gm、Vth等参数,但这个问题目前也不太知道该怎样解决,各位大神知道是啥原因咋解决的话还望教我一手

楼主:
gm/id查询表的生成脚本已经跑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大家有相关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提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gm/id查询表的生成脚本已经跑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大家有相关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提问
...

能分享一下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脚本吗

这个脚本我有改过一部分,你需要的是原脚本还是我修改之后的呀?

补充内容 (2023-12-6 14:23):
我是根据自己的环境、仿真器和模型问件改的,不晓得能不能适用于你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