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skill实用性调查

楼主(2023-11-09):
写了有这么些脚本,有些有反馈,有些无人问津,不知道是不是不好用还是确实没多少人用会用到skill,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A:
你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一些脚本在group里面使用结果是在group外面呈现的,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在group里面呈现的吗 谢谢

网友:
挺好,基本都用到了

网友:
马上下一个修边的skill试试看~

网友B:
想问问楼主有啥思路嘛,就是在layout里把任意器件或者线或者label,放到指定上层或者下层cell中,要保持相对位置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一些脚本在group里面使用结果是在group外面呈现的,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在gro ...

看“添加45°斜边的skill脚本“这个帖子,在第3版更新就有处理这个问题的更新,具体操作在代码的最后面的when()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楼主有啥思路嘛,就是在layout里把任意器件或者线或者label,放到指定上层或者下层cell中,要保持相 ...

一般这种放上放下操作都用dbCopyFig()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有3个参数(两个必填一个选填,想保持相对位置不变3个都要填),所以只需要找到这3个参数就能实现你的这个操作了

网友C:
现在用61了,51的就没有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61了,51的就没有关注。

大部分是61的,只是我自己要用到51,所以也写有51的。是51的都会标出来,没标就默认是61

网友D(2024-05-15):
你好楼主,想请教个脚本,用途是批量对gds替换layermap,没太有脚本基础,只根据别人写的脚本看懂意思后加一点适合自己的功能,希望楼主能提供个思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想请教个脚本,用途是批量对gds替换layermap,没太有脚本基础,只根据别人写的脚本看懂意思后加 ...

你能说得具体点吗?批量对gds替换layermap,这句没看懂,是要改gds还是layermap?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能说得具体点吗?批量对gds替换layermap,这句没看懂,是要改gds还是layermap? ...

其实就是porting gds,我现在是自己建了个转换layermap的txt,格式就是6 0 1 1...前面两个数是原工艺的layer和data,后面俩是目标工艺的,打开gds,load这个mapfile,在保存就算是转成功一个gds。现在有很多gds,我就得一个一个点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porting gds,我现在是自己建了个转换layermap的txt,格式就是6 0 1 1...前面两个数是原工艺的la ...

”打开gds,load这个mapfile,在保存就算是转成功一个gds“是指把gds先steam in,然后再steam out,steam out的时候把layermap加进去?

吾甚愚,详之以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开gds,load这个mapfile,在保存就算是转成功一个gds“是指把gds先steam in,然后再steam out,steam ...

我描述的有些不详细..

我是用skipper换的layermap,skipper在打开gds的时候可以选Specify map,选择map后load,再save一下gds,其实就好了。然后打开save后的gds可以检查,load tf、display、layermap就能看到转换之后的版图。我感觉只要能实现目标用哪个工具都一样,今天在skill API Find搜了下没搜到想要的功能,感觉是自己不会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描述的有些不详细..

我是用skipper换的layermap,skipper在打开gds的时候可以选Specify map,选择map ...

我没用过skipper,所以是我的问题,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能理解,但也仅限于理解。

你可以说说关于脚本方面的想法,或许我还能说点有用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skipper,所以是我的问题,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能理解,但也仅限于理解。

你可以说说关于脚本方面 ...

skipper的问题不纠结,脚本的问题向您请教

我自己随便瞎想的就是我有两个list,一个是layermap file,一个是需要转的cell name,然后用命令运行当前路径的文件,把cellname里面的gds都自动搞好;
脚本内容嘛,skipper我也是刚用,平常都用virtuoso,思路只有这么宽,用个循环来回操作,每一个循环先打开gds,然后用layermap file换,在导出。但是我在API Finder搜了下layermap,只有个看起来是抽取当前layout的layermap,并生成一个list,没有赋值进去的....而且我也不太知道这个软件是不是这几步操作,也许替换layermap是个比较繁琐的操作,好几个函数步骤才能搞定,我想得过于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ipper的问题不纠结,脚本的问题向您请教

我自己随便瞎想的就是我有两个list,一个是layermap file,一 ...

没用过果然是没概念,感觉涉及到更底层的代码了,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果然是没概念,感觉涉及到更底层的代码了,不会

网友:
很好用大佬~希望大佬可以坚持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脚本仔细研究后都很好用,比如把path线直角转45°能大大提高走线效率,希望大佬继续从工作生活出发,开发出这些实用的skill 666

网友E:
楼主大佬好 想给您留言,但是不方便插入图片,所以在这留言。
希望您有时间开发一个异形shap打slot的脚本,因为电源线一般采用超宽的shap并且合并后大多都是各种形状,软件自带的slot只能打标准形状,这种异形貌似只能把整体拆分为一个个标准形状,打slot后再合并,很费时间,还有各种DRC错。
所以希望有一个异形shap也能实现打slot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佬好 想给您留言,但是不方便插入图片,所以在这留言。
希望您有时间开发一个异形shap打slot的脚本 ...

我基本都是用skillcad的slot功能代替,至于自己写一个倒还没想过

网友:
必须好用,。

网友F(2025-05-03):
大佬,我需要一个自动打pcell的功能的skill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需要一个自动打pcell的功能的skill脚本

自动打pcell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动打pcell是什么意思

版图stdcell里面批量按照固定坐标添加tapcell,想用skill去实现,提升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图stdcell里面批量按照固定坐标添加tapcell,想用skill去实现,提升效率

要是固定有规律的话array就能实现吧。

要是因地制宜的话也太定制化了,缺少通用性

网友G(2025-06-20):
您好,请问把所有库中的cell,调到一个layout view中验证DRC模块拼接起来有没有问题?应该怎么写skill?应用场景:比如画好的逻辑标准单元,全部调在一起跑DRC,再看一下相互直接拼接有没有问题。刚刚接触skill,知道用if循环可以完成,但是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把所有库中的cell,调到一个layout view中验证DRC模块拼接起来有没有问题?应该怎么写skill?应用 ...

所有库中的cell,可以通过ddGetObj("libName")~>cells获取,然后通过foreach()遍历。

调用用dbCreateInst(),拼接什么的就通过bBox加上一定的算法,基本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库中的cell,可以通过ddGetObj("libName")~>cells获取,然后通过foreach()遍历。

调用用dbCreateIns ...

好的,直接遍历循环调出来就可以,拼接算法就不弄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有库中的cell,可以通过ddGetObj("libName")~>cells获取,然后通过foreach()遍历。

调用用dbCreateIns ...

麻烦帮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procedure(addCreateStdTop()
        lib="lay_ms2010_standcell"
        let((cellview allcells d_master x)
        cellview=geGetEditCellView()
        allcells=ddGetObj(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allcells
                d_master=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layout")
                x=caadr(d_cellview~>bBox)-0.2
                        if(cellview~>instances==nil
                        then dbCreateInst(cellview d_master nil list(0 0) "R0")
                        else dbCreateInst(cellview d_master nil list(x 0) "R0")
                dbSave(cellview)
                        );end if
                );end for
        );end let
);end por

hiSetBindKey("Layout" "<Key>F12"    "adCreateStdTop()");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帮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x=caadr(d_cellview~>bBox)-0.2

dbClose()搭配dbOpenCellViewByType()使用。保存可以在最后再执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x=caadr(d_cellview~>bBox)-0.2

麻烦您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x=caadr(d_cellview~>bBox)-0.2

function addCreateStdTop redefined
t
>
mgc_calibre_realtime_Btn1Down() mouseSingleSelectPt()
nil
adCreateStdTop()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if
ERROR

麻烦看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一些脚本在group里面使用结果是在group外面呈现的,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在gro ...

可以创建时获取group再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您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报if没定义的错,但你的dbClose()用错了,我指出的那个错误也没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