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折叠式共源共栅 怎么提高增益啊?

楼主(2023-11-09):
请教:我用gmid尝试设计折叠式共源共栅,增益只有40dB,发现是最下面的NMOS输出电阻太小了,我同时扩大L和W四倍后增益反倒变成负的了,相位裕度也不太行,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把管子都偏置到饱和区或者亚阈值区
可以再看看书理解一下计算流程

网友:
你这个运放cascode部分偏置电压怎么都是固定的,这样的话增益岂不是少一半,你应该把M14/15的栅极接在M13的漏极,你那个接法是全差分输出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管子都偏置到饱和区或者亚阈值区
可以再看看书理解一下计算流程

好的 我再看看计算公式

网友:
VB2电压太低,导致尾电流源D端电压低,导致尾电流源mos管进入线性区,调偏置电路把VB2电压抬高点。

网友:
最下面那一层的管子不是都没饱和吗

网友:
不懂就问:你这个在哪里差分转的单端

网友:
电流镜的vds-vdsat大于150mV才有明显的输出阻抗

网友:
你这偏置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我是看的B站那个**那边gmid的设计教学,哈哈确实好复杂

网友:
你可以连成转单端的输出,比较好调一点,照着拉扎维书上来连,M13的漏极给M15和M14提供栅压。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你管子都没有在region 2,gm/id  不应该是只设置一个输入的gm/id=20 ,其他都需要改的,按照你的lookup table 再看看,vds 设置高一点

网友:
单端输出需要电流镜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