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看当前PDK下孔的名称么

楼主(2023-11-09):
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看当前PDK下孔的名称么,有的PDK是M1_M2  有的是M2_M1c  在没调孔的前提下 能有函数可以知道孔的name么

网友:
tochnology file 文件搜索关键字 viaDefs

网友A:
techGetTechFile(ddGetObj(pdkLibName)) ~>viaDefs~>name

网友B(2024-05-16):
引用 网友A:
techGetTechFile(ddGetObj(pdkLibName)) ~>viaDefs~>name

那有办法可以直接获取metal和via的layer吗?在Palette->Layers里能选择只显示Routing Layer,不知道这个RoutingLayer的信息可以从哪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办法可以直接获取metal和via的layer吗?在Palette->Layers里能选择只显示Routing Layer,不知道这个R ...

techGetParam(techGetTechFile(ddGetObj(pdkLibName)) "metals")

网友:
按这个试了两个工艺,都返回的是 nil,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找到一种方法能获取 techFile 里的 interconnect layer,但里面会包含有几个nwell diff 这样的layer:

procedure(getInterConnectLayer(pdkLibName)
        let((tech extractorSetup interConnectLayerCst interConnectLayers)
                tech=techGetTechFile(ddGetObject(pdkLibName))
                extractorSetup=car(setof(x tech->constraintGroups x->name=="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interConnectLayerCst=car(setof(x extractorSetup->objects x->defName=="validLayers"))
                interConnectLayers=interConnectLayerCst->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