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前辈,想问一下输入电压为4.2V~6.5V,为什么能用5V的管子?5V的管子耐压不是5.5V么

楼主(2023-11-09):
各位前辈,想问一下输入电压为4.2V~6.5V,为什么能用5V的管子?5V的管子耐压不是5.5V么?
工艺是.18um,管子是5V的MOS 耐压5.5V,VDD进来后给输出的大MOS供电,再经过一个小电阻再给每个支路供电,是因为6.5V进来后电阻消耗掉了1V的电压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大MOS不怕6.5V的电压啊?

网友A:
耐压是个寿命的问题,5.5v以内是5v管子寿命最佳的状态,实际上短时间扛到7.7v工作都没问题,不同工艺具体不一样,如果你想要瞬间打坏5v管子,可能要看这个5v管子的栅养厚度(nm或者A)乘以(1v或者0.1v)才行(仅限我常用的这个工艺),要到10v以上才可能瞬间打坏(不同工艺不能类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是个寿命的问题,5.5v以内是5v管子寿命最佳的状态,实际上短时间扛到7.7v工作都没问题,不同工艺具体不 ...

感谢回复,想请教一下:电路中的MOS耐压在5.5V,为什么芯片的规格书上写着VDD是4.2V到6.5V呢,如果客户长期用6.5V的电压那芯片岂不是很快就坏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工艺,自己的工艺长,想调多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工艺,自己的工艺长,想调多少都可以

我比较愚钝没明白师兄的意思,我的是0.18um5V工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比较愚钝没明白师兄的意思,我的是0.18um5V工艺。

你意思是你要用这个5V工艺去设计一个4.5~6.5V输入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想请教一下:电路中的MOS耐压在5.5V,为什么芯片的规格书上写着VDD是4.2V到6.5V呢,如 ...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比如在5.5v内5v管子可以工作5年,6.5v他就只能工作1年,只是个类比,不代表5v管子完全不能承受高于5.5v的电压,而且想要调高这个5v耐压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网友:
需要看看Vcc接的电路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比如在5.5v内5v管子可以工作5年,6.5v他就只能工作1年,只是个类比,不代表5v管子完全 ...

明白了 谢谢师兄

我总结了一下:
1 工作电压虽然是5到5.5V  但是实际击穿的区间Vgs看GOX BV/PT,Vds就看BVd.
2 Vds不超过7V一般没问题,但是长时间工作在最大工作电压5.5V以上 比如6.5V  MOS寿命会减少,但Vds的耐压我可以通过增加L改善

我还有一个疑问:既然耐压是7V,那工艺文件上vds的工作电压最大值为什么才5.5V,而不是写6V 或者6.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你要用这个5V工艺去设计一个4.5~6.5V输入的电路???

对的  考虑到BVd为7V 。工艺厂说文件写的是7V但是实际大概会做到10V,估计他们参数写保守一些,出问题比较好撇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师兄

我总结了一下:

要考虑各种工艺偏差,三温等等,5.5是要有寿命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