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的周期抖动怎么仿真呢

楼主(2023-11-09):
想要仿真振荡器的周期抖动,学习到两种方法,但是出来的结果差了6个数量级……都是先仿pss+pnoise:
1. 先打出来相位噪声,然后在calculator里积分出来周期抖动,公式如下,

2. 直接Direct Plot Form出来Jc,设置如下,

最后结果却差了6个数量级,用相位噪声和积分公式计算出来的是3us,直接打出来Jc是7ps……有没有大佬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球球了

网友(2025-10-23):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是计算公式有问题还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