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ADC中积分器开关时序的问题

楼主(2023-11-09):
   最近一直在学习Delta-sigma ADC,读了一些教材和论文,有个疑问是:例如下图,不同积分器采样相和积分相的开关时序设计成相同或相反有什么区别?经常看到不同的论文采用不同的时序,但都不会说明原因。

    除此以外,CIFF结构的求和电路也会看到采用不同的时序,有的在采样相求和,有的在积分相求和,包括比较器的控制时钟也会不一样,也不太理解其区别?

网友A:
1、积分器有两种选择,延迟一拍和延迟半拍。分析积分器时序要看传输函数中,分子是z^-1还是z^0.5。第二个图是典型的延迟一拍积分器。第一个图的积分器延迟了半拍,输入在phi2被采样,积分器在phi1输出。
2、比较器输入端的模拟加法器主要看比较器是在哪个相位输出,比如比较器在phi1输出,那么加法器在phi2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积分器有两种选择,延迟一拍和延迟半拍。分析积分器时序要看传输函数中,分子是z^-1还是z^0.5。第二个图 ...

谢谢解答,那是不是不同的选择只对输出的延时有影响,对性能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是不是不同的选择只对输出的延时有影响,对性能没有影响?
...

延迟半拍因为速度比较快,对运放和开关的速度要求更高一些。

网友:
最近有同样的问题,讨论学习学习

上述两级积分器不同的时序,如果说z^(-1)变成z^(-0.5),那么相应的STF和NTF会发生变化,再结合比较器前无源加法器有两种方式,一是φ2对信号相加传输到比较器进行比较,下一时钟周期φ1反馈DAC采样比较结果;二是φ1对信号相加传输到比较器,φ1结束时进行比较。两种情况对STF和NTF是否有影响,有何设计考虑吗

楼主:
在Understanding Delta-sigma作者的PPT里看到关于延迟一拍和延迟半拍的积分器的讲解,

delay

delay

half-delay

half-delay
最后一句话那里应该是个笔误?我对这几句话的理解是两种积分器的时序图相同,但half-delay积分器是在同一个时钟周期采样和输出,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non-delaying积分器?

网友:
加法完成后(也就是phi1加,phi2比较,或是phi2加,phi1比较),我感觉比较器在phi1和phi2进行比较似乎没有区别,不管在phi还是phi2得到比较结果,最后反馈回输入的环路时,都是phi2时生效,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积分器有两种选择,延迟一拍和延迟半拍。分析积分器时序要看传输函数中,分子是z^-1还是z^0.5。第二个图 ...

再请教一下,加法器的时序需要和积分器的时序一起考虑吗?积分和求和的时序一样和相反有何区别,这里又有点晕…另外在p2求和,p1比较的话,p1时比较器的输入端已经和前级断开,这时前一个p2的求和结果是能在比较器输入端保存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加法器的时序需要和积分器的时序一起考虑吗?积分和求和的时序一样和相反有何区别,这里又有 ...

1、加法器的时序一般跟最后一个积分器一样,比如二阶sigma-delta,第二个积分器在phi2积分,加法器也是phi1复位、phi2运算。

2、比较器都会加一个latch,锁住比较结果。比如phi2进行比较器,phi1复位,复位只复位模拟部分,数字输出由锁存器控制仍然保持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因此,比较器输出总是在phi2上升沿之后变化。比较器输出也应该在phi2连接到采样电容。可以找一些论文看看,电路的具体实现是怎样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下understanding的PP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下understanding的PPT吗

百度ECE 1371就能下到

网友C(2024-03-21):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多bit量化需要在量化器之间加一个加法器呀?看论文说要计算出调制器输出的电压的大小,只不过调制器的输出输入给多个比较器比较,单bit是输入一个比较器比较,那为什么多bit要计算出电压大小,单bit不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加法器的时序一般跟最后一个积分器一样,比如二阶sigma-delta,第二个积分器在phi2积分,加法器也是ph ...

您好,关于你的说法1,如果第一级,第二级积分器采样积分同步,而加法器与第二个积分器时钟同步,那么CIFF结构,输入信号的前馈与第一级采样不就不一样了,差了半个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关于你的说法1,如果第一级,第二级积分器采样积分同步,而加法器与第二个积分器时钟同步,那么CIF ...

要带上比较器一起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带上比较器一起分析

比较器是PH1比较,PH2上升沿反馈到第一级呢?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多bit量化需要在量化器之间加一个加法器呀?看论文说要计算出调制器输出的电压的大 ...

因为单bit是和0比较;而多bit是和Vref/n比较,需要设计比较的电压,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单bit的无源加法器系数都是<1,而多bit有的系数会>1,也就是有源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