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电容的LDO

楼主(2023-11-09):
有大佬见过带片外电容的LDO(片外电容1uF),使用频率补偿,然后让内部产生一个主极点的吗?有这方面的文章吗,求分享

楼主:
有大佬了解Ahuja频率补偿吗?

网友A:
片外补偿,肯定就是主极点了,不然呢?这么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外补偿,肯定就是主极点了,不然呢?这么大的电容。

这个LDO是一个带片外电容的LDO ,但是片内进行了补偿,我大概算了一下,片内的极点和片外的极点都很小,所以有点懵。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大佬了解Ahuja频率补偿吗?

有大佬见过这种结构的LDO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佬见过这种结构的LDO吗

跟米勒补偿差不多,你片内、片外分别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米勒补偿差不多,你片内、片外分别是多大

片内是10p左右,片外是1u左右,目前对于这个结构主要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在有片外电容的情况下,还一定要把主极点留在片内,是因为想要避免负载变化对稳定性的影响吗?
(2)既然想把主极点放在片内,为什么还需要一级源跟随器。
还请大佬解答一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片内是10p左右,片外是1u左右,目前对于这个结构主要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在有片外电容的情况下,还一 ...

你是如何计算出内部弥勒补偿后的极点的?

网友C:
有这种LDO,这种LDO的好处是片外电容变化范围可以做的比较大,减小负载变化的影响。
主极点在图中的N1节点。需要注意M3的gm稍微取大点,不然会有额外的零点掉进低频。buffer的作用是降低N2点的阻抗,把N2点极点推到GBW外。
worst case在轻载时出现,这时候输出节点的阻抗最大。可以把反馈电阻取小一点,用额外的功耗来换轻载时的稳定性

网友(点评):
gm3做大的原理可以详细讲讲吗?

网友:
R1上再并一个小电容,引入一个前馈零点,可以再提高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计算出内部弥勒补偿后的极点的?

根据米勒补偿算出等效电容然后乘上电阻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LDO,这种LDO的好处是片外电容变化范围可以做的比较大,减小负载变化的影响。
主极点在图中的N1节点 ...

嗯嗯,感谢指导,但还有一点问题,就是如果直接不要buffer这一级,功率管直接跟第一级输出相连的话,主极点也在第一级输出这边,感觉可以不需要这个buffer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片内是10p左右,片外是1u左右,目前对于这个结构主要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在有片外电容的情况下,还一 ...

你这个主极点应该在N4端吧,加buff的话是为了将功率管的栅极极点以及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极点推到高频。有片外电容的情况下把主极点设置成输出极点一般是为了片外电容值可变化范围更大,满足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主极点应该在N4端吧,加buff的话是为了将功率管的栅极极点以及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极点推到高频。有片 ...

我是按照Cascode补偿分析的,主极点应该在buffer的输入端。如果是在N4端的话该如何分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Cascode补偿分析的,主极点应该在buffer的输入端。如果是在N4端的话该如何分析呢? ...

那我cascode补偿记错了,加buff的话应该就是为了提升栅端放电的速度(pmos源随器),提升瞬态响应性能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米勒补偿算出等效电容然后乘上电阻算的

这种结构,

1,主极点在N1处
2. N4点是低阻点,所以该处的极点在高频处,同时好处是可以使用更小的补偿电容Cc就能使N1主极点频率更低,以及N4的极点频率更高
3,buff的作用就是降低功率管N2的栅极阻抗,把该处的极点推往高频,同时buff的压摆率更高,提高LDO的瞬态响应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

1,主极点在N1处

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2024-08-14):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指导,但还有一点问题,就是如果直接不要buffer这一级,功率管直接跟第一级输出相连的话,主极 ...

你说的没错,但从稳定性角度考虑,不一定需要buffer。这里buffer还可以提高驱动能力,提高瞬态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LDO,这种LDO的好处是片外电容变化范围可以做的比较大,减小负载变化的影响。
主极点在图中的N1节点 ...

可以参考下这篇论文

2009_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佬了解Ahuja频率补偿吗?

来个传送门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DM4fDk1OTEzNQ%3D%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