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IC617 smic0.18的库 安装问题

楼主(2023-11-09):
各位大佬,pdk装不上,smic0.18的库,运行./SMIC_PDK_instal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virtuoso,但是没有后续继续选择PDK类型的选项,如附件图所示。我用 Candence IC617有正常安装过TSMC的工艺库,当我输入安装命令后,并不会自动打开virtuoso 窗口,而是出现很多选择项让你选择你所需要的工艺库,不知道SMIC 的工艺库为什么这么奇怪,输入安装命令后,总是自动打开virtuoso 窗口,然后没法继续进行后续的安装了。谁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呀,谢谢

网友A:
smic PDK安装就是会自动启动virtuoso,先把 "can't access file   ./.cdsinit_61 “这个问题解决?或者找代理要已经安装好的pdk,1833现在已经更新到V1.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 PDK安装就是会自动启动virtuoso,先把 "can't access file   ./.cdsinit_61 “这个问题解决?或者找代 ...

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4-11-02):
引用 楼主:
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