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讲过这种形式的BUFFER

楼主(2023-11-09):
运放主体是一个折叠cascode后面再接下一级不对称的输出(类似class AB输出),有没有哪些参考文章讲过这种非对称的输出方式啊?

网友A:
就是class AB,如果这里面的gate的偏置电压合理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class AB,如果这里面的gate的偏置电压合理的话。

那这个折叠cascode后面这种接两个输出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网友:
最早是Huijsing的class AB结构,Sansen的书上称作translinear loop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交流学习